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7-04-13):
怎么把 PIX里已调整好的固件(还是参数?)保存到计算机里呐?这样再炸机换PIX也不用辛苦调参了,求高手指点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是用mp调的话估计是不能保存固件的 但是你可以拍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mp调的话估计是不能保存固件的 但是你可以拍照啊

参数太多了  。那用什么工具能保存下来呢?

网友:
你的意思应该是想把单片机里的固件也就是机器码读出来 这个好像不太可行avr公司的芯片有加密的

网友A:
联系还是边改边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系还是边改边记录

? 就是保存到本地就行

网友:
一直觉得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