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拓攻T1-A飞控的感度设置数据

楼主(2017-04-13):
大疆的NAZA飞控说明书有感度设置的参考数据,但是拓攻的飞控没有。我的植保机是拓攻T1-A飞控,轴距1200mm,6轴,1555桨,5公斤药箱,起飞重量15公斤。照搬某公司的10公斤药箱的6轴20寸桨的数据:姿态180 稳定160 油门140,请大师门告知,是否合理?

楼主(2022-01-26):
原来是拓攻的电源模块问题(是旧版本),寄去换新的就可以了。

楼主(2017-04-29):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功能性,具体可以看官方网站说明。

原来升级说明在调參软件的升级页面中。鼠标移动到绿色的升级图标上,左边就显示了升级的功能内容。我粘出来如下图:供大家参考。

楼主:
感度可以了。升级后好像是稳定些,但是,升级后红灯长闪,低压报警。6S的电压,调參软件却显示12.6V,因而报警,但是软件无法校准,校准到6S后,再重启,又变回12.6。只有把报警电压设置为低于12.6V才能不报警。不知如何处理?还是后悔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功能性,具体可以看官方网站说明。

上拓攻官网,确实找不到固件升级的说明。连固件升级的栏目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部升级,究竟多了什么功能或特色?希望能告知。茫然升级,有时反而得不偿失。我的大疆V1版飞控升级V ...

稳定性,功能性,具体可以看官方网站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可以的,试过了吧,效果如何

全部升级,究竟多了什么功能或特色?希望能告知。茫然升级,有时反而得不偿失。我的大疆V1版飞控升级V2,工作很正常。有一次打开调参软件,看见可以升级2.4版,于是点击升级,谁知升级失败,只好刷回v1版本。从此无论如何折腾,再也不能升级了。此后就很怕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可以的,试过了吧,效果如何

谢谢关注!还未试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数据我还没有试,因为硬件要整理一下。我想试试轴距选1000,120,110,100。按生产厂家的10公斤的比例 ...

嗯,可以的,试过了吧,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好多项要升级,但是不知道好不好,所以还不敢升级,请看图片,给予指点。谢谢!! ...

全部更新到最新

网友:
不太懂,顶一下

网友:
路过水一下贴,努力赚币

楼主:
我刚才问过拓攻的帅哥刘,他说太大,但是没有提供应该减少多少。只好继续等待玩植保的模友的经验。

网友:
不懂。最近我在搞一飞的,一飞的不支持睿思凯的吗?有大神路过顺便帮我看看

网友A:
轴距选1000,120,120,120应该够了。实测发现有振动就每次减小10

网友A:
对了,地面站下最新的,固件也刷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地面站下最新的,固件也刷最新的

有好多项要升级,但是不知道好不好,所以还不敢升级,请看图片,给予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距选1000,120,120,120应该够了。实测发现有振动就每次减小10

该数据我还没有试,因为硬件要整理一下。我想试试轴距选1000,120,110,100。按生产厂家的10公斤的比例缩小。

网友:
东西不错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给你一个赞

网友:
牛笔到手了,

网友:
这么大的奖,厉害了

网友:
玩的比较洋气

网友:
可以可以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