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插

楼主(2017-04-13):
12通道接收机和F3飞控怎么插线

网友:
接收机的sbus输出,找一根3P线,插到UART口,一般是UART3。

具体请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网友:
第11组线接URAT3。

网友:
这个我不太懂

楼主:
是红色11还是蓝色11

网友:
SBUS接,不然布线太复杂

网友A:
接收机11通道接到F3的io_2的前三个线去,然后按一下接收机的对码键,把接收机指示灯按成蓝/紫色的。

然后去BF/CF里把第二项ports的UART3的Serial RX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11通道接到F3的io_2的前三个线去,然后按一下接收机的对码键,把接收机指示灯按成蓝/紫色的。

我也试过照你这样,接收机是没有反应的.只有接到接收机的第3通道才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