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的dsm2 烧了f3 evo

楼主(2017-04-13):
从某宝买了两个dsm2 居然两个都失控!而且不是一次.几乎没电都会失控一两次!开始还以为是固件问题各种刷!cf bf 全都是过!对频方式 dsmx dsm2 1024 2048全试过了确定就是接收的问题!然后换回我原来的dsmx 一点问题没有!完全确认以后准备在试一下装在另外一个 机机上的!结果.失控掉下来!然后一股爽爽的味道!飞控接收全不亮了!一检查飞控的二三极管烧掉了!哎!l
告诫一下大家还是不要买便宜货!33块钱见便宜就买了二个!结果这算下来!眼泪啊!另外有刷的f3最好还是用那种最小的那个接收吧!用dsmx dsm2加大油门的时候会出现电压输出给接收的不够!导致接收重启!好了!我去找电子元件了.某宝居然还没有这个信号的谁要知道这信号的二极管哪里有告诉一句!

网友:
我都用这种接收飞板机,距离还可以

网友:
这个不怎么懂问楼下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这个板子的驱动呀,我也有一个f3veo的板子就是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这个板子的驱动呀,我也有一个f3veo的板子就是没驱动

http://www.moz8.com/thread-8899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