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可以用2s.3s锂电供电不

楼主(2017-04-13):
求试过的高手解答下

网友:
3s不行,2s没敢试。可能可以。

网友:
电压相同就可以吧

网友:
一直用2s,好像没什么异常

网友:
2s电压高不高?

网友A:
2S可以承受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没用过这个遥控

网友:
2S可以用

网友:
一直用电池的路过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S可以承受我就是这么用的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2s电池,怎么装到i6遥控器里的?

网友:
用2S是不是要改电压模式,选择锂电模式

网友(2017-05-24):
2s可以我一直都是2s

网友(2018-04-03):
2s串上两个二4007的二极管

网友:
一直用充电五号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