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楼主(2017-04-13):
我感觉飞机解锁之后推油门
电机好像就只有一个转数
而且马力都非常大。我只推了一点点油门。

网友:
不用管,装完,设置好,去飞就行了

楼主:
我是新手。我就怕有些地方没有设置好。

网友:
仔细调试

网友:
装上桨就好了

网友:
不装桨在推大点油门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没有?

网友:
校准电调。

网友A:
继续推转速也一样?

网友:
电调行程软件里校准

网友:
一定别忽略这些问题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

网友:
空气模式也会这样

网友:
新手没毕要用那么好的配置,眼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推转速也一样?

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