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抖动

楼主(2017-04-13):
黑蚁f4 电机gts2305 装好了
怎么会出现电机抖动

网友A:
我也是有类似问题,解决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B:
电调驱动电机 电调或者飞控有问题都有可能出现电机抖动

网友:
什么参数

网友C:
我也出现过    可能是电调或分电板没做好绝缘…每个步骤在做一遍

网友:
电调型号呢

网友:
PID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调的问题,我原来有同一种的3个电调合另外一种1个电调的穿越机就狠抖,有时候还会出现半空跌落的情况。

网友:
建议你用哈飞鱼地面站

网友:
这个电机有啥好的地方吗?我没见过这个~

网友:
PID不太好调啊!!!!!!!!

网友:
电调一体就有这个缺陷,板子质量要过硬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驱动电机 电调或者飞控有问题都有可能出现电机抖动

是油门退到一个点的时候就会抖 过了这个点就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好pid

怎么调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出现过    可能是电调或分电板没做好绝缘…每个步骤在做一遍

我是黑蚁f4一体的
没有分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

这个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油门退到一个点的时候就会抖 过了这个点就不抖了

这个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有类似问题,解决了告诉我一声。。。

你也是黑蚁吗

网友(2017-06-12):
引用 楼主:
怎么调都不行

問題完全一樣,刷回3.1.6看看,我用3.1.7怎調低油門20%就抖。過了不怕,如果也是3.1.6就沒事跟我說一聲

网友:
3.1.7是i大了

网友F:
一体电调会出现这样的问题,2306配飞盈佳乐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体电调会出现这样的问题,2306配飞盈佳乐也是

后来我也买了飞盈佳乐 还是这样

网友F:
解决方案,分体电调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决方案,分体电调无压力

再也不相信一体了

网友G:
我也是飞盈佳乐的飞塔 也是电机抖动

网友(2017-10-13):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飞盈佳乐的飞塔 也是电机抖动

我今天装好的新机也抖,50油门,飞盈佳乐390塔,请问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飞控和电机做减震,还有就是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