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全拆了

楼主(2017-04-13):
一口气把T插全改了XT60.烦人的T插,总是插不进去拔不出来

楼主:
电调重新焊接加长14WAG硅胶线,香蕉头全部重新做,电池全换了XT60插。

楼主:
好盈原厂的电调焊锡好难融化,幸好我用这个焊锡丝混合在上面,不然真拆不下来。

网友A:
那是高温焊锡,过流也不会烧板子

网友B:
对的,T插烦人

网友C:
xt60比较安全 t插万一空中断电造成的影响那就无法挽回了

网友D:
在里面插个牙签

网友E:
你这电调可是60a的?

网友F:
回帖是种美德

网友:
我也干过

网友G:
我是不是也要回去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xt60比较安全 t插万一空中断电造成的影响那就无法挽回了

对啊,上周插拔t插把电调线头那里扯松了,就相当于虚焊了,结果的飞在空中动力不足,越吹越远,还好及时收油迫降成功,不然就挂树上去了

网友H:
烙铁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烙铁同款

这烙铁挺好用,讲真!没买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值得拆

我比较完美主义,T插焊接就看着不舒服,XT60就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高温焊锡,过流也不会烧板子

好像是这样,比一般焊锡熔点要高,而且我焊接时,凝固很快,还有点焊接底子,不经常弄这玩意还真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T插烦人

买了三十对XT60.T插真心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xt60比较安全 t插万一空中断电造成的影响那就无法挽回了

断电我虽然没遇到过,但是T插的缺点远不止这些。航模真的很烧钱,现在电调电机电池都往高价位配置,趁早换掉,降低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里面插个牙签

换了吧!不现实的!全用XT60.一是方便,二是保险!三是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J:
XT60路过

握个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调可是60a的?

好盈40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帖是种美德

也是一种支持,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不是也要回去换呢

早点换吧!这玩意真马虎不得,XT60方便美观保险,虽然贵了点,但是玩飞机这些东西要下狠心一次性多买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也可以的!一起XT60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断电我虽然没遇到过,但是T插的缺点远不止这些。航模真的很烧钱,现在电调电机电池都往高价位配置,趁早 ...

普通的航模也没有多少钱 烧钱也算吧,看你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航模也没有多少钱 烧钱也算吧,看你怎么玩

普通KT机满足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吧!不现实的!全用XT60.一是方便,二是保险!三是美观

是在xT60里插一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这样,比一般焊锡熔点要高,而且我焊接时,凝固很快,还有点焊接底子,不经常弄这玩意还真不好焊。 ...

这种焊锡还容易出虚焊 容易掉 你最好用35W以上的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焊锡还容易出虚焊 容易掉 你最好用35W以上的电烙铁

60w的电烙铁

网友:
换的有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吧!不现实的!全用XT60.一是方便,二是保险!三是美观

在XT60里插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