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模友们,地面站里面的滤波器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7-04-14):
在电脑上调参,看到这个觉得很奇怪

网友A:
飞行器可能在一定情况下震动较大,会影响飞控传感器正常读数,滤波器可以屏蔽一定范围内的震动干扰数据,保证飞控正常工作。具体可以看下这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器可能在一定情况下震动较大,会影响飞控传感器正常读数,滤波器可以屏蔽一定范围内的震动干扰数据,保 ...

好的,了解了,多谢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我就来看看看

网友:
拿币有人

网友:
随意逛逛,

网友:
没什么,就是看看看

网友:
好像楼主知道我要干什么

网友: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