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上路,问题多多,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7-04-14):
回中电位器可以当做油门电位器吗?如果能需要有不一样的接线或者设置吗?如果不能需要怎么改造!

楼主:
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

楼主:
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

楼主:
没有大神吗?

网友:
可以,大疆的不就是么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中点就相当于最低速度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点就相当于最低速度呗?

你用双向电调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点就相当于最低速度呗?

如果是四轴飞控控制的话,那就是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四轴飞控控制的话,那就是悬停

也就是说如果是双向电调就是控制该通道电机正反转呗

网友:
对,遥控车,遥控坦克就是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是双向电调就是控制该通道电机正反转呗

难道一松手就停机?咋们个用法?求教?

网友:
可以用的,不过油门行程就只有一半,用来改车的话可以可以做双向,改飞机的话可以把电位器的回中弹簧拆了

网友:
该用户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