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两边都用回中电位器可以吗?

楼主(2017-04-14):
如题,油门那边也用回中电位器可以吗,该怎么呢设置。跪求大神!

网友:
可以,不过会很麻烦!
1、不去拉摇杆,摇杆会回中,油门会回到50%,电机就停不下来!只能断电来停机;
2、解锁、锁定会很麻烦;
3、油门控制会不灵活,姿态会不好控制;
4、所以油门总是要用不自动回中的摇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摇杆

啥意思?

网友:
还不是很懂学习学习

网友:
不用设,把油门推杆的拉簧挂上就回中了

网友:
可以啊 2边都可以用 很多玩具的都用这个 分辨率很差

网友B:
拆开来看了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来看了就懂了

拆开了,可是不懂电位器,不知道往下拨是反向还是继续减小

网友:
两边都用回中电位器可以吗? 电位器怎么用 作者:jiang江 6591 两边都用回中电位器可以吗? 电位器怎么用 作者:jiang江 6056 两边都用回中电位器可以吗? 电位器怎么用 作者:jiang江 1300 两边都用回中电位器可以吗? 电位器怎么用 作者:jiang江 1208

网友:
厉害了我的个

网友:
我就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