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装机前假组的重要性

楼主(2017-04-14):
此刻的心情,犹如一万头草泥马在蛋蛋上狂奔

网友:
对不上了?

网友A:
电机线留短了,挡了碳板的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留短了,挡了碳板的路?

网友:
打算怎么解决?把线往两边分分,能不能勉强安装?实在不行,只能接线了。我也有强迫症,真的是一万头草泥马跑过,汗!

网友:
前车之鉴!以后自己要注意!

网友A:
不过,这个机架设计的也确实有点蛋疼,根本没有预留走线的地方。我可能会考虑在碳板上打三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个机架设计的也确实有点蛋疼,根本没有预留走线的地方。我可能会考虑在碳板上打三个洞。

咦?这个提议灰常好!!!!

网友B:
可以考虑把板子转九十度试试看,电池从中部接电

网友:
你焊接的时候没看到插碳板的洞洞吗,得躲开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把板子转九十度试试看,电池从中部接电

电调板旋转九十度没准真可以,或者说,这才是正确的安装方式。

网友:
666,帅帅帅

网友:
线短一截

网友:
碳板上磨3个U形槽

网友:
话说,这个X机架,线都是应该走机身两边@电调要转90°。前后焊接线那是H机架或者长机身机架,你现在前后焊线,后续还要干涉动力插头和摄像头的安装空间

网友:
这很尴尬啊

楼主:
我简直无语了,退货是唯一的选择

楼主:
TMD!
一亿头草泥马飘过
退货

网友:
炸几下就没这么讲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