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怎么调节对比度

楼主(2017-04-14):
Arduino mega 2560做的opentx,怎么调节对比度。求助。

楼主:
斜着看还可以,正着看就不清楚了,怎么解决

网友:
设置里有的,,不过我忘了,,可以找找说明书

网友A:
有些屏幕电路板上有个可调电阻是调节亮度的,不用软件调,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屏幕电路板上有个可调电阻是调节亮度的,不用软件调,你试试

我的屏幕上面没有电位器,在菜单里能调,刚刚找到。多谢了

网友(2017-05-20):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M2560  但是我直接接屏幕和核心板 屏幕不能点亮 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上位机里面的设置配置啊  感谢!

楼主:
你加我微信或qq吧。840649077。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2018-04-24):
请问一下你的屏是并口屏吗?
我有个屏和你一样的,但是就是没点亮!
能把你的接线方式告诉我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你的屏是并口屏吗?
我有个屏和你一样的,但是就是没点亮!
能把你的接线方式告诉我吗???

可以,不过我还在床上。有空了给你发

网友(2019-03-04):
不懂不懂~~~~~~~

网友(2019-05-02):
哇,原来还能自己做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