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BULLET子弹电调30A评测

楼主(2017-04-14):
   首先,给银燕道个歉!帖子拖了这么久才发出来。因为年后事情太多了,再加上前前后后买设备的时间,昨天才算把飞机装起来。今天赶紧把帖子做出来!
产品介绍
特点:
       1、EMAX子弹系列电调是目前业内最小的FPV电调,专为高级竞速级穿越机量身定制;(发布四个月,目前为止仍是最小的)
尺寸重量什么的没必要虚标,就这样
          2、EMAX子弹系列电调使用最新BLHeli-S 固件(16.5),硬件PWM生成信号,提升平滑的油门响应和降低噪音;
   3、支持最新DSHOT数字协议(6A、15A、20A、30A均支持DSHOT,35A不支持DSHOT)、MULTISHOT、ONESHOT42、ONESHOT125;(最新的协议,让飞控和电调更精准更迅速的配合
        4、顶级品质MOS管、陶瓷电容。(日本TOSHIBA MOSFET,Murata陶瓷电容。
元器件摆放整齐,布局看着太舒服了。
3oz高TG PCB板材,显著降低电调发热,提升系统效率;(BB21F16G单片机,六路mosfet驱动FD6288Q,防噪声干扰
   5、新型散热片,全面保护电调不受桨的损伤;
导热胶+硅脂+铝片,铝片全覆盖电调表面,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6、采用高温硅胶信号线,彻底杜绝焊接后缩现象。
现在电调的信号线都在往高温硅胶线改了,不用焊着线追着信号线跑了。

拆包装机
    现在装机调试帖很多了,新手仔细看完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由于不是什么通用机架,就不详细介绍了,简单看下东西和装完的样子,下面看图:
装完之后
    配置:电机 :AOKFLY 2205 KV2300
                           电调 :EMAX  BULLET 30A
                           飞控 :EMAX F3 Femto
        机架 :GT195
        图传 :Panda VT5802
        电池 :雪人 4S 1300mAh
重点来了!!!
   这批产品的主要卖点我觉得 一是体积特别小;二是支持最新的DSHOT协议;至于质量什么的还用说?
   所以,调试飞控的时候当然就得体验一下DSHOT了,这里就发现一个问题:飞控电调切换成DSHOT之后,在motor界面,发现只能启动123号电机,四号电机是没有反应的;切换成模拟信号协议时,4个电机有都是有反应的;也就是说DSHOT用不了。那怎么行?吓得我赶紧再群里问了一下,原来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问题,武杰杰也说有,不止我一个人出现这个情况就基本排除是我的问题了,然后KZ老师说可能是飞控io口资源的问题;
然后把问题反馈给银燕,没错,就是可爱的三哥  经测试确实有这个问题,然后说尽快给解决办法,然后就是等!
   武杰在国外的论坛上找到了个办法,
短接femto的4号电调的信号和ppm的信号焊盘;但是试了还是不行,浏览了整个帖子发现还是需要命令行调试,但是知道怎么调不知道什么命令,因为之前接触到的cli都是和C差不多,类似A=B,结果猜了半天也不对。
   就隔了一天,EMAX就把问题解决了,结果看到命令的我一脸懵逼,怎么猜也不会往汇编上猜啊!经EMAX同意,由我把方法放出来,感谢武杰杰童鞋的辛苦测试!
第一步,
   如果你是常规femto
          如果你有银燕babyhawk套机的femto
第二步:
     飞控刷到3.1及以上固件(SPRACING F3EVO),点击CLI,进入命令行界面。
     在命令行输入下面命令 “resource PPM none”点击Enter  命令行提示freed
                   “resource motor 4 A15” 点击Enter 命令行提示A15 set
                   “save”点击Enter
第三步:重启飞控打开DSHOT即可。
   希望遇到这个问题的模友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解决,顺便想问一下大家,因为我和武杰的电调都是30A的,有这个问题,之前有很多测试帖都没有提到,所以不知道是没用DSHOT功能还是其他电调本身就没有问题。

到这里问题就解决了,DSHOT也能用了,切换成DSHOT后,电调不用校准了,我四个电机流畅的转起来需要1015才可以,而且每个电机起转的值完全一样;oneshot125需要1025,空转推油门感觉特别顺滑。装桨之后的声音听起来也很舒服。

然后就是苦练飞行了

帖子先到这里。

网友:
很好的测试贴

网友A:
飞塔F4四合一电调表示不服。

网友B:
所有的F3 EVO飞控都有这个问题,内部电路的问题,需要用resource命令重新分配针脚定义

火爆的Dshot,可惜不是每种飞控都原生支持(持续更新)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86387&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F3 EVO飞控都有这个问题,内部电路的问题,需要用resource命令重新分配针脚定义

早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塔F4四合一电调表示不服。

个人认为,飞塔唯一的缺点就是电调坏了一个太麻烦,飞塔本身的优点也毫无疑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飞塔唯一的缺点就是电调坏了一个太麻烦,飞塔本身的优点也毫无疑问, ...

不仅是电调坏了,两层塔之间的连接处坏了也得返厂。还好,售后比较好,终身免费维修,要不然真的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是电调坏了,两层塔之间的连接处坏了也得返厂。还好,售后比较好,终身免费维修,要不然真的太坑了。 ...

免费维修点个赞,就是耽误一周不能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免费维修点个赞,就是耽误一周不能飞了

一周半呢!半天就能修好,就是快递太慢了,来回的。

网友C:
没信号的问题不是电调也不是dshot,而是不是所有人用的都是femote飞控。普通飞控就没事。。。
话说femote是给小机用的,2205电机还用femote就是作死。。。就算板子不烧这么大电流也容易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信号的问题不是电调也不是dshot,而是不是所有人用的都是femote飞控。普通飞控就没事。。。
话说femote是 ...

这个是飞控evo版本的问题,外接的分电板,直接就用你舍得我还不舍得呢

网友(2017-08-28):
路过 电调质量不错 顶一下

网友(2017-10-05):
老牌子,做工不错,售后也好,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