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TH9X 求维修!

楼主(2017-04-14):
请问版内有没有FS-9维修高手?很久不用,今天上电不小心把改的lipo控电池正负极接反了。。。
早就过了保修期,拆开初步发现一个元器件被击穿。维修难度应该不大。
只是苦于自己没用元器件。

富斯的售后还没理我。
如果版内高手能有偿维修自然最好!
改天拍照上图!

网友:
发来我帮你修吧

网友:
给二楼点赞

网友:
顶一下,让大神看见

网友:
我的也烧过  自己修好的

楼主:
图1 我的控
红圈:目测被击穿的元器件
问题:还有其他元件坏了么?

图2 TH9X 示意图
红圈:可能损坏的元器件

问题: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太厉害了,还能自己修!!厉害厉害!!!!

网友A(2017-05-15):
引用 楼主:
图1 我的控
红圈:目测被击穿的元器件
问题:还有其他元件坏了么?

忘了登录  红圈里面是一个78L05三端稳压器,下面的是100UF钽电容。

网友B(2018-01-19):
引用 楼主:
图1 我的控
红圈:目测被击穿的元器件
问题:还有其他元件坏了么?

楼主你的控修好了么?我跟你一样了?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登录  红圈里面是一个78L05三端稳压器,下面的是100UF钽电容。

你好 这两个具体是什么参数可以麻烦告诉我下么?在淘宝上发现有好多。b型c型d型都有10v16v的不知道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控修好了么?我跟你一样了?求助

懒得送修。。。直接淘了个二手已刷openTX固件的TH9

网友(2021-01-14):
引用 网友B:

78L05应该是0.1A的,但是自己修可以换其他的5V 稳压,查下管脚的定义。飞线出来也可以。你可以参照
富斯TH9X 增加背光详细刷机教改百张开机画面图 电路图+...
https://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52&fromuid=105149
(出处: 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