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原地打转?高手来看

楼主(2017-04-15):
一直好着,飞到墙上碰了下,风叶,平衡杆,全换新的了。主轴看着也没歪!老是打转,起飞后也是这样,怎么解!!!

网友:
无图无真相,可能是尾桨坏了。

网友A:
可能尾电机挂了,这个尾电机是易损件,坏了转速不够锁不住尾

网友B:
尾电机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转吗?

尾电机也转,但是尾电机有抖动的现象

网友C:
绝对是尾叶坏了

网友D:
需要调整平衡微调吧?我们玩过这款,但玩过其他款在遥控侧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调整平衡微调吧?我们玩过这款,但玩过其他款在遥控侧边。

微调不起作用了,调到最大还是这样,尾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是尾叶坏了

尾叶好着也

楼主:
这个尾电机,怎么拆,两边都卡死了?

网友:
无回帖,不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了个尾电机,现在尾巴顺时针旋转。没换之前是逆时针转。什么鬼

网友:
会不会是电机不行了?这种有刷高速电机持久性都不好的

网友:
没玩过  不懂 帮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尾叶好着也

你看着尾叶是转的,要仔细去检查尾叶大滑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调不起作用了,调到最大还是这样,尾电机坏了?

尾部电机应当与自转无关吧?

网友:
换个尾巴 重新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电机也转,但是尾电机有抖动的现象

换尾桨看看,或者看看是什么原因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尾电机挂了,这个尾电机是易损件,坏了转速不够锁不住尾

我换了个电机,感觉还是转速不够,打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是尾叶坏了

怎么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着尾叶是转的,要仔细去检查尾叶大滑没

如果打滑,怎么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个电机,感觉还是转速不够,打转

大桨转速不够?大齿没扫?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打滑,怎么解

用热熔胶粘一下

楼主:
陀螺仪坏了

网友F:
陀螺仪震坏了,我觉得是911设计缺陷。我的和你的一样情况,尾桨电机换了俩还是不行,最后干脆换了一个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陀螺仪震坏了,我觉得是911设计缺陷。我的和你的一样情况,尾桨电机换了俩还是不行,最后干脆换了一个机。 ...

可以维修的,你去修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7-05-19):
尾电机没力该换啦

网友G:
陀螺仪六块一个,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陀螺仪六块一个,换吧

这个玩意都有卖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尾叶不顺~~拉出来一点就行~我也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