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亚550震动过大求助,求帮忙分析日志!

楼主(2017-04-15):
机架daya550
动力E800
加了电机座之后震动疯狂彪起来
求帮忙分析

网友A:
震动还可以啊,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还可以啊,怎么了?

第一张是换电机座之前的,换了电机座之后z轴震动最大到过50,accz的数据

网友B:
第一张的是X 方向的
第二张是Z方向的 不一样 不能这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的是X 方向的
第二张是Z方向的 不一样 不能这样比

上错图了,不好意思,z轴震动也很小。而且没风时候震动没问题,有一点点风就不行

楼主:
我自己分析是机臂太细,起飞后z轴震动最先升高,中心板有一面是pcb板,强度不够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啊 +-5以内了
不行就给飞控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