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很久的一个问题关于PIX飞固定翼的

楼主(2017-04-15):
我的飞控是pixhawk,之前就一直发现刷3.30以上的固件,系统老报错,报错类型是PREARM:
后来发现在自检选项里只要不自检加速度计就正常不报错,但是不敢飞。加速度计校准N次都没用。
以为是飞控加速度计有问题,于是一直在用3.30飞,今天又刷3.71还是提示这个错误。后来用四轴的pix刷3.71结果也报这个错误,谁知道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18-6-26 22:19):
2018/5  找到原因。是EKF校验的事。AHRS_EKF_TYPE从默认的2改成0即可。

网友A:
我都直接改0
手动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直接改0
手动检查

加速度计这个手动查不了啊

楼主:
顶帖的时候联系你身体有好处的时候联系你身体有好处的

网友B:
据说,版本越高,对硬件的精度要求越高,估计是硬件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版本越高,对硬件的精度要求越高,估计是硬件达不到要求

换了3个PIX飞控都报这个错,我觉得飞控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啊,而且3.3.0还可以,3.4.0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速度计这个手动查不了啊

我就起飞前简单的看一下HUD的方向对不对 还看看控制面方向有没有问题
我固定翼 都是manual起飞 到天上转几圈才开FBW 这时候就看加速计
有问题马上转manual

网友:
高手出山了。

网友:
只要HUD自己不乱动就能飞

楼主(2018-04-06):
换APM飞控反而没问题,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