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能加增程吗?

楼主(2017-04-15):
如题,我看别的遥控器都能加增程飞哥15KM什么地,AT9能加吗?具体需要些什么东西,说说怎样连接跟设置。。。。。。。

网友:
433和功放。

网友:
能加,都能

网友A:
能玩模拟器的控都能加增程,就是把输出的信号转换频率或放大功率,就是上面说的433和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玩模拟器的控都能加增程,就是把输出的信号转换频率或放大功率,就是上面说的433和功放

那不是飞机上的接收也要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是飞机上的接收也要换

功放只是把功率放大,接收不用换,433是要换成433mhz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只是把功率放大,接收不用换,433是要换成433mhz的接收机

功放好还是433好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放好还是433好些呢?

433好后,稳定,不易被干扰,功放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好后,稳定,不易被干扰,功放成本低

谢谢!

网友: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