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有的救吗?

楼主(2017-04-15):
  真是的。。。。那也没想到这里也会断了   整个机子就它最贵了。。。。。。。

网友:
这个,就节哀吧

网友:
电感吗?能换一个嘛

网友:
好像就是一个贴片电感

网友:
知道型号可以换的

网友:
这么简单,随便哪里拆个换上就是

网友:
这电感丢了不知道会不会烧

网友:
看看是啥型号的换一个

网友:
电感,找个一样的型号换上

网友:
这个电感网上有的卖,就是光靠电烙铁不好焊接,我好几个摄像头都是这个电感撞坏,焊工不行,修复率七成左右。

网友A:
买的这种,换上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这种,换上就好啦

这叫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这种,换上就好啦

就是这个 谢谢

网友:
要有热风枪

网友:
应该能修吧!

网友:
这是什么鬼?

网友:
哈哈哈20出我吧

网友B:
截两段电阻腿 焊接上用手一压就倒下 满血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两段电阻腿 焊接上用手一压就倒下 满血复活。。。

手賤已經搞壞了

网友:
原来我不知道,原来牛币这么重要,下载驱动也要,下载图纸也要。还可以换东西。我已经错过了太多。所以我以后一定要积极回贴,多赚牛币,早点牛逼!

网友(2017-05-17):
这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