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地面站

楼主(2017-04-15):
apm飞控,MP地面站,始终刷不了固件,飞行器飞起来后,不停打转是什么原因,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能控制不?能控制就调遥控微调。

网友B:
换新版mp地面站升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版mp地面站升级试试

换了,而且官网的我下载不下来,总是不行

网友:
楼上有高手。

网友C:
apm自旋,有一种情况是外接了GPS的时候需要把GPS插口旁边的一个条线帽拔掉,否则GPS内置的罗盘和apm内置的罗盘冲突造成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版mp地面站升级试试

升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控制不?能控制就调遥控微调。

能控制,但是不停的旋转,怎么微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自旋,有一种情况是外接了GPS的时候需要把GPS插口旁边的一个条线帽拔掉,否则GPS内置的罗盘和apm内置的 ...

弄掉了,还是不行,现在连固件都刷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控制,但是不停的旋转,怎么微调啊

遥控微调,没用过?就是摇杆边上的。

网友(2017-10-18):
电调校准  或者冲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