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遥控车,刚改进完

楼主(2017-04-15):
闲的没事干,把小车车改了红外夜视,晚上也可以玩咯

网友:
半夜发车

网友A:
被抱走怎么办

网友:
被人抱走怎么办

网友:
被抱走 就启动自爆  boom....

网友B:
夜视怎么搞,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夜视怎么搞,求教

拆个监控上的夜视板就行了

网友C:
厉害啊,开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开源吧

哪有,就是把监控的拆下来撞上了

网友D:
可以加个舵机云台,后面在加个倒车影像,最好拆个可调焦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个舵机云台,后面在加个倒车影像,最好拆个可调焦镜头

这就没必要了吧,云台还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抱走怎么办

能看见是谁啊

网友:
fs的接收器,接个路由器的天线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