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wm电机频率是何物

楼主(2017-04-16):
拜托各位大神了

网友:
看不太懂你要问什么,

网友:
看萝丽的教程,有介绍

网友A:
电调是通过单片机驱动MOS管来实习电机调速的 而单片机驱动MOS管用的是PWM  PWM频率就是单片机控制MOS管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通过单片机驱动MOS管来实习电机调速的 而单片机驱动MOS管用的是PWM  PWM频率就是单片机控制MOS管的频 ...

哦,多谢了

网友:
简单来说是一秒内电源通断次数

网友:
占空比信号

网友:
搞不懂,洗洗睡觉吧。

网友(2017-09-25):
http://www.eepw.com.cn/article/272990.htm这个帖子写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