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航车电机。

楼主(2017-04-16):
巡航车电机怎么选择,无人机的电机不能直驱轮子吗?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用减速齿轮啊

网友A:
无人机电机转速太高,需要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人机电机转速太高,需要减速

具体呢,是采用齿轮更好一些吗,还是换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呢,是采用齿轮更好一些吗,还是换电机

具体不太懂。觉得专用比较好,比如安装,散热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不太懂。觉得专用比较好,比如安装,散热什么的

嗯,谢谢你了,我打算用无刷电机

网友:
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