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EVO飞控 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7-04-16):
最近在调试定点和返航,都带着笔记本电脑出去的,开机后都会在电脑上设置home的坐标,再开始飞。
以后不带电脑,是否开机第一次找到坐标就是home的坐标?

网友A:
开机后GPS第一次定位的地方就是home,或者你在地面站里再设定其他ho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GPS第一次定位的地方就是home,或者你在地面站里再设定其他home

收到,测试中

网友: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