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 对码不了,求帮助

楼主(2017-04-16):
前两天换了个新的发射机也是一样对不上。帮帮忙吧

网友A:
什么提示,是不是模式选错了,最好有图,或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提示,是不是模式选错了,最好有图,或视频

按着对码健,开机,有一段英文看不懂。就没显示ok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着对码健,开机,有一段英文看不懂。就没显示ok的

能微信教我吗

网友A:
接收机指示灯什么状态,什么接收机?

网友B:
拍下图片,人们更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指示灯什么状态,什么接收机?

ia6b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下图片,人们更好回答

快闪状态啊

网友A:
亮一点啊,只开遥控器看看主页

网友A:
对码线没差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码线没差错吧

好像没有见

网友C:
好像你这是用1代模式去配对2代接收机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一点啊,只开遥控器看看主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你这是用1代模式去配对2代接收机的节奏啊?

不懂啊,求教

网友:
不要用电调供电对频,换2s电池,拔掉所有舵机

网友(2017-08-30):
引文是对码中。呵呵,没搜到信号,应该对码线没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