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我的萝莉控有问题要问

楼主(2017-04-16):
我做了萝莉1代控,现在我在没有电调的情况下怎么确定他是不是好用。求大神支招!

网友A:
舵机可以测试啊,接收机接5v就行了

楼主:
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可以测试啊,接收机接5v就行了

目前手里也没有舵机,只有遥控板接受板。很头大

楼主:
接5v电压led灯亮是不是证明接收器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5v电压led灯亮是不是证明接收器一切正常?

只能说明led和点亮它的程序正常。。不能说明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手里也没有舵机,只有遥控板接受板。很头大

那我也没辙了兄弟

网友:
可以用电压表测信号脚的电压,推动摇杆,电压变化范围在0.4到0.6左右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