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遥控无人机定点后,MP定点巡航怎么操作?

楼主(2017-04-16):
第一步先手动遥控无人机在指定地点(准确的地点),MP记录此点的位置,后继续遥控无人机到下一个地点,再记录。记录完毕后,让无人机沿着这条路径自主巡航,具体要怎么操作,请泡泡老师指教一下,也谢谢各位大神模友来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鬼?

楼主:
大神们帮我

网友B:
设置第七或者第八通道为  save wp   然后飞到第一点    通道高位  再低位    飞往第二点  通道高位再低位    然后切到auto模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第七或者第八通道为  save wp   然后飞到第一点    通道高位  再低位    飞往第二点  通道高位再低位   ...

如果是APM小车呢?

网友C:
高手出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出山了。

高手,你会吗?

网友:
没这个水平。

网友:
遥控无人机定点后,MP定点巡航怎么操作? 无人机 作者:308099459 6762 直接地面站设置航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APM小车呢?

一样的 用learing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 用learing模式

我用的AUTO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