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异形蝗虫或者黑羊机架加apm的朋友,

楼主(2017-04-16):
如题请问,你们用的是正x模式还是用异形模式??谢谢,感觉用异形模式很不稳定,,

网友A:
正x型,不过异性一般在自旋时很不稳定,非选异性的话,最好是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x型,不过异性一般在自旋时很不稳定,非选异性的话,最好是六轴。

以前拍视频的时候没发现
后来发现的
横滚没大问题。
俯仰的时候就会有像陀螺仪一样的晃动。郁闷
难道是机架天生的问题?
我都忘记。以前是用正X还是异形模式的了。
好吧
我尝试改回X重新调参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拍视频的时候没发现
后来发现的
横滚没大问题。

我之前用x型。自旋很成问题!不过后来换了异性六轴的大鸡鸡、之后就没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x型。自旋很成问题!不过后来换了异性六轴的大鸡鸡、之后就没问题啦!

话说
我只看到有异形4轴。没见有六轴

网友(2018-06-29):
我的是黑羊蝗虫搭载的是pix飞控,我个人觉得用异形比较好,因为这样即可以用来穿越又可以用来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