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好的穿越,电机不会转了

楼主(2017-04-17):
组装好的穿越电机不会转,电调四个里面有响的,具体哪一个因为飞控在响我也分不清,遥控控制电机不会转,在地面站上控制电机也不行

已勾选了电机解锁但界面最上面的电池下面的是灰色的。
求各位大神帮忙
    最好加qq1057053113
感谢了,新人小白一窍不通,在这里感谢了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电调不支持oneshot, 你把oneshot 125那里关了试试

网友:
我只调过空心杯四轴,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我看电池图标是灰色0v,所以猜你的四轴测试时没连接电池,是不是应该把四轴的电池连上才能测试马达转速呢?建议你可以试下,不对轻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电调不支持oneshot, 你把oneshot 125那里关了试试

刚才商家客服说飞控里面固件要自己刷,不耍固件的话就是我这种情况?

网友B:
校准油门行程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油门行程没

怎么校准啊,好像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校准啊,好像没

去网上找教程看啊,网上很多穿越机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网上找教程看啊,网上很多穿越机教程。

商家客服说现在还没有刷固件呢,要自己刷,不耍不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商家客服说现在还没有刷固件呢,要自己刷,不耍不行吧

刷不刷都行吧,刷的话就刷bf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不刷都行吧,刷的话就刷bf的固件

cf的不好?

网友C:
下载翻墙软件自由门,下载googl crom 在crom应用商店搜到bf固件,之后加载在crom上,之后你想刷什么固件都行!另外,注意电调支持啥固件选啥固件就行了,oneshot dshot  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翻墙软件自由门,下载googl crom 在crom应用商店搜到bf固件,之后加载在crom上,之后你想刷什么固件都 ...

电调还有合适的版本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调还有合适的版本啊

pwm dshot oneshot 还有mlutishot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 dshot oneshot 还有mlutishot

我的是f3的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cf的不好?

现流行bf

网友D:
你需要什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什么固件

bf的最新固件

网友:
飞鱼地面站很好用啊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
不懂帮顶,让更多人看到信息!

网友:
似乎是没上电池……

网友:
你地面站的第一个页面,的右上角第一项motor stop应该点灭。

网友D:
引用 楼主:
bf的最新固件

我有3.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3.15的

不用了谢谢了我找到了

网友:
第二个截图里面 选的是PWM 下面应该是1024吧  看下是不是这个

网友:
看不出来什么毛病

网友:
看看油门是不是反向了

网友:
先刷固件,刷完了优酷找参调视频,设置都大同小异

网友:
没有供上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了谢谢了我找到了

祝你爽飞

网友:
飞机要上电电机才能转!

网友:
多看教程 慢慢来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先刷固件校行程再去装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