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s怎么设置六档控制飞行模式以及失控保护

楼主(2017-04-17):
富斯i6s怎么设置,目前百度上都是富斯i6的教程,富斯i6s与富斯i6的系统不太一样,不知道怎么设置,求大神来个教程

网友:
设置一个三段开关和一个二段开关混控就可以了,对应通道要接到飞控上去

网友:
没用过帮顶喽

网友(2018-08-16):
你玩什么飞机,遥控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