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6公斤载重的4旋翼,桨和电机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合适

楼主(2017-04-17):
我想做6公斤载重的4旋翼,问下各位大神,桨和电机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合适

网友A:
植保机的配置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植保机的配置就可以了呀

有具体的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的参数吗?

那要看你几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几轴的了!

4轴,载重6公斤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4轴,载重6公斤的

续航想要多久的,不过提醒你肯定不长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想要多久的,不过提醒你肯定不长的哦

续航无所谓,要的是载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续航无所谓,要的是载重

那简单了,你用恒力源Q6L系列电机配好盈80A电调,妥妥的飞10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简单了,你用恒力源Q6L系列电机配好盈80A电调,妥妥的飞10分钟左右

谢谢dash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简单了,你用恒力源Q6L系列电机配好盈80A电调,妥妥的飞10分钟左右

谢谢大神

网友A:
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简单了,你用恒力源Q6L系列电机配好盈80A电调,妥妥的飞10分钟左右

桨我用多大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你好运

大神,我用多大的桨比较好?

网友:
照着单轴三公斤载重去选吧。

网友:
这重量 配置六轴比较好吧。。。?

网友:
兄弟搞这重的,炸下来像捣蛋呀!

网友:
电机起码7系电机。。。载重6kg就很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用多大的桨比较好?

你用22寸的吧

网友:
六轴比较好吧

网友:
对,按照植保机的标准配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