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乐迪AT9S遥控器的吗,请问怎么设置苏-27

楼主(2017-04-17):
有用乐迪AT9S遥控器的吗,请问怎么设置苏-27

网友:
优酷搜索关键字,有的

网友:
美国手:[基础菜单]页按PUSH键,进入[系统设置],把"摇杆模式"设置为2(左手油门),按END键退出,按MODE键进入[高级菜单],选“升降副翼”,摇杆排序:右摇杆,左右CH1,上下CH2,左摇杆,上下CH3(油门),左右CH4;注意,在[基础菜单]页有“舵机相位”设置项,把副翼、升降、油门设置为反相。提示:接收机和舵机的连接,视角:机腹向上机头对着自己,右手边的舵机接CH1,左手边的舵机接CH2,油门CH3,如果安装了前轮转向起落架接CH4。

网友:
AT9s在用但没飞S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