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乐迪AT9S遥控器设置苏27

楼主(2017-04-17):
请问乐迪AT9S遥控器设置苏27

网友:
优酷有教程

网友:
不懂帮顶,应该是三角翼混控

网友:
乐迪遥控做的通俗易懂!
我想您的问题是找不到三角翼混控的目录,固定翼菜单里再按一下就会到第二页,那里就有三角翼混控的项目,当初我也是没翻到这一页费了半天劲儿!望采纳
给最佳哦

网友:
百度都有

网友:
百度乐迪三角翼混控

网友:
是的比较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