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无人机动力系统解决方案

楼主(2017-04-17):
上一期介绍了固定翼及初级直升机专用的Skylord系列电调,本期继续带来大家所关心的多旋翼电调Skyclaw的具体情况与挑选时的注意事项。

Skyclaw系列电调,共8款,根据适用范围不同分为Skyclaw, Skyclaw Pro以及Skyclaw Tiny三种型号,Skyclaw20A和40A电调适用于普通多旋翼无人机,而Skyclaw Pro 的电调则适用于机架较为结实的专业航拍级多旋翼,至于Skyclaw Tiny 的电调通常应用于体型较小的穿越机;根据输出电流的不同,又可分为从15A到40A不等;从功能上划分,就有支持3D功能和不支持3D功能的两种区别。可满足玩家对不同规格的多旋翼飞行器的需求。

产品实拍

Skyclaw系列电调中的Skyclaw 20A和40A以及Skyclaw Tiny 15A和25A,这四款电调都使用的是轻便的袋装,图片可以参考上期Skylord系列电调的包装。而skyclaw Pro 25A和40A以及Skyclaw Pro 25A 3D和Skyclaw Pro 40A 3D,这四款电调,则都用盒装形式。以下图Skyclaw Pro 25A 3D为例。

内附Skyclaw各款产品的中英文说明书。

Skyclaw系列产品共同的优势

- 具备启动保护、油门信号丢失保护和过负荷保护功能,能够有效延长电调的使用时间,并尽最大可能的避免玩家因操作不熟练导致的炸机摔机情况。

- 主控芯片采用运行频率高达50MHz的MCU,相比原先市面上的多轴电调MCU,运算频率提高一倍,大幅提升了油门响应速度。

- 油门信号线都采用的双绞线设计,有效降低了信号在铜线内传输所产生的串扰,使飞行更加稳定。

- 采用的专用功率管驱动芯片,驱动效率高且可靠性强。

Skyclaw 20A和40A,Skyclaw Pro

这四款电调,分别针对普通多旋翼和专业航拍级多旋翼。

- 电调采用的通信信号模式决定了信号从飞控传到电调的更新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无人机体验度。Skyclaw 20A与40A电调与Skyclaw Pro,都支持PPM油门模式和OneShot125油门模式,当配合的飞控同时支持OneShot功能时,飞控与电调的通信速度相较传统通信而言,提高了8倍,使得响应速度更快,飞行姿态更为稳定。当选择PPM油门模式时,支持刷新频率高达500Hz的油门信号,能兼容各种飞控。

- 另外,Skyclaw 20A和40A,以及Skyclaw Pro,配合遥控器都可以进行可编程项的设定。不同的是,Skyclaw 20A与40A可编程项为PPM油门模式下进角的设定;而Skyclaw Pro的可编程项为同步整流,开启时将使电调具有更好的油门线性和更高的驱动效率,自动调节进角,高度智能化。

Skyclaw Tiny

该系列下的两款15A和25A电调,主要针对的是穿越机爱好者。

- 与其他多轴电调不同,Tiny系列电调的尺寸要小得多,非常适合体积同样较小的穿越机,尽可能减轻穿越机的负载。

- 可以自动调节进角,默认开启同步整流,高度智能化,省去调参过程。

- 另外,在通信信号模式上,Skyclaw Tiny做出了更新,除了支持普通的PWM (1000µs-2000µs),以及上面提到的OneShot 125 (125-250µs)油门信号模式外,还支持OneShot 42 (42-84µs)及MultiShot (2-25µs)超高速油门信号,实现在微秒级别上的信号输入。

- 最后,硬件PWM及其配合的新的软件算法,在进一步有效降噪降热的同时,实现更好的油门响应效果。

Skyclaw Tiny型号电调,使玩家在操作时如臂使指,迅速精准。

Skyclaw Pro 3D

- 该系列下的25A 3D和40A 3D电调,是专为热爱3D特技飞行的用户所设计,配合同样支持3D功能的飞控,可以快速切换电机转向,从而实现多旋翼正反转3D功能。

- 无需油门行程校准,自动调节进角,默认开启同步整流,使用简单。下面插入一段小视频,为玩家直观展示Skyclaw Pro 40A 3D电调的正反转功能,以及其迅速的油门响应度。

https://v.qq.com/x/page/j03870r1b13.html?start=1       测试视频

在挑选电调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情况

持续输出电流:电机最大的输入电流不能大于这个数,否则就会烧掉电调。例如型号为TC-M-5010-KV430的雄猫多轴无刷马达,其最大电流为26A,那么显然匹配的电调持续输出电流需要大于26A。而考虑到安全性的问题,最好选择余量稍大于电机工作电流的电调,因此可考虑Skyclaw 40A型号的电调。另外,并不是持续电流越大就越好,因为电流越大那么电调的重量和价格也会成相应增加,如果是使用在小型无人机上,就产生了不必要的浪费,所以还是选择合适的更为重要。

瞬间电流:则是指在短暂时间内能输出的最大电流,如Skyclaw 20A的瞬间电流为30A/10秒,超过10秒这个短暂时间继续以30A电流输出的话则会损坏电调。所以瞬间电流持续时间有限,在此电流下无法长期工作。

为多轴挑选电调时,需要考虑到多个电调工作的一致性,因此选择规格一样的为佳。

下面则是各个电调的具体参数,可作为参考帮助玩家挑选合适自己的电调。

其中Skyclaw HV 80A是Tomcat将要推出的一款适用于1.2~1.8m的农业植保机电调,等即将上线时再为玩家做详细介绍。

网友:
其他的不说只要价格亲民,性能好就是好东西

网友:
价格几何??

网友:
动力系统,可是一个大课题。拿电调替代动力系统,就是瞎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