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ther天线弟兄14DB穿越天线地面拉距测试!!!

楼主(2017-04-17):
     很荣幸被选中获得Brother天线弟兄的14DB平板天线的测评机会,拿到收一个星期了今天做了简单的地面拉距测试,论坛也有几位航模友做个各方面测试 ,我就不重复简单的做了地面拉距下面开始测试!

使用道具:穿越机+25mw比赛用图传+小辣椒天线
                 鹰眼锐视旗舰版本+brother天线弟兄14DB+眼12dbi 战斧

这是官网一些数据

道具上场

49米距离信号强度brother 95       鹰眼战斧66

100距离信号强度brother 49       鹰眼战斧37

137米距离信号强度brother 24       鹰眼战斧14(中间有一颗树)

因为是25mw的小图传地面150左右就没信号测试到此结束!

  总结

Brother天线做的确实很好测试中发现角度确实比一般平板天线大很多,以前用过的平板                              天线都是定向性很强角度很窄不 适合用在穿越上,Brother天线确实做到了穿越专用,因                              为角度大所以很适合玩穿越。

对Brother天线的建议

1.外观上还得下功夫,个人喜欢好看而且好用的,Brother天线外观太简单而且标志都没有。
2.测试过程发现Brother天线头很重,屏幕上用sma头很不好固定天线,因为头重很容易用断sma和馈线的连接处,希望厂家使用轻型材料做外壳。
3.虽然官方给了一下天线db和驻波比极化方式等数据,因为每个天线不一定做到同样规格,所以建议跟台湾那个天线一样每个天线做一份出厂检测报告。

最后感谢brother天线弟兄送测的天线 希望你们越做越好

网友:
感谢兄弟的测试!     brother天线主打穿越机专用定向天线,角度可以达到160度左右,不怕飞行途中信号丢失,高速飞行图传依然非常稳定。

网友A:
兄弟  你确定你的战斧天线应该是侧面指向飞机?

网友:
平板天线方向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确定你的战斧天线应该是侧面指向飞机?

侧面?没看到两个天线角度一样么? 屏幕放在地上拍照的! 平面对准飞机 平板天线平面指向飞机  侧面信号几乎零

网友:
这是什么手表

楼主:
颂拓远征

网友:
这个天线够逼格

网友B:
战斧天线你还是先去看看使用说明吧,天线顶部对准飞机信号才是最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战斧天线你还是先去看看使用说明吧,天线顶部对准飞机信号才是最强的

平板天线平面对准飞机信号最强~顶部基本没信号~~~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  说明书也说的是飞机标志这一面对准飞机  而不是飞机标志的飞机头部对准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板天线平面对准飞机信号最强~顶部基本没信号~~~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  说明书也说的是飞机标志这一面 ...

赞同蓝天的说法,否则天线不会特意增加一个箭头符号

楼主:
那你的意思平板天线顶部信号强?面部最弱了?官方说明书说的够清楚吧!飞机图案朝飞机!我的理解是飞机图案这个面朝向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平板天线顶部信号强?面部最弱了?官方说明书说的够清楚吧!飞机图案朝飞机!我的理解是飞机图案 ...

实战试验才是真理,这战斧天线我有,专门用小飞手测过,就是顶部信号最强的,这叫八木天线,和平板结构不同

网友:
抱歉,楼主。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  你知道的, 是为了牛币,对,牛币, 签到太慢了!!!

网友:
应大家提出的建议,新款Brother天线,外观尺寸做了调整,更轻便更美观,安装在眼镜上不累赘。尺寸大小为:长5.7cm,宽5.7cm,厚度1.5cm。接收角度可达到150度,是目前相同体积定向天线中角度最大,穿越机竞技级别天线中利器。大家问题咨询可以搜索 某宝,店铺: 无线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