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SP Racing F3飞控板和电脑无法链接

楼主(2017-04-17):
SP Racing F3飞控板在链接电脑是只提示过一次无法链接,后面再也没提示也没反应。。。。。求大神指点,要是要装什么软件,可否提示

网友A:
请安装驱动齿轮,更新驱动试试,折腾吧SP Racing F3飞控板和电脑无法链接 电脑 作者:少林小子 1095 SP Racing F3飞控板和电脑无法链接 电脑 作者:少林小子 7170 SP Racing F3飞控板和电脑无法链接 电脑 作者:少林小子 3739

网友:
你的电脑系统可能需要装F3的串口驱动,到泡泡实验室的相关帖子里好像有相应驱动下载,你去找找,可能是在相关教程中附的链接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安装驱动齿轮,更新驱动试试,折腾吧

网友:
和我状态一样,同求解决办法

网友:
首先查看电脑,是否找到未知驱动。

网友:
更新驱动试试,换电脑

网友:
顶上去!我也问问我的昨天连上了也刷入固件了也设置完了!今天出问题了,连上了界面却没反应!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的也无法链接。愁死了

网友:
哪里能下载f3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