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油门不归零

楼主(2017-04-17):
请问乐迪at9s连naza飞控,油门一直在50%下不去,是怎么回事(校准过很多次,也重刷过固件)

网友A:
这AT9,被我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AT9,被我发现了

对对at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AT9,被我发现了

不过这个到底是遥控器问题还是飞控啊

网友:
调整微调看看变化,不行将油门信号和升降对调试试看显示是否油门正常,如果正常,那升降肯定不正常,就说明摇杆阻值有问题要更换。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