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4-17):
求助!!穿越机F3飞控,一推油门3号电机就满转速。怎么破??

网友A:
装上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上桨试试

装上桨不是就翻车了哇

网友:
在地面站检查一下水平跟电机输出

网友:
不懂帮顶,帮你顶上去看看有没有大神帮帮你

网友:
电机校准了吗?

网友:
装上桨就好了

网友:
这是飞控的调节机制

网友:
电调校准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直接装桨飞就完成了

网友:
咱俩的问题一样,最关键的是我装上浆,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