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路过进来看一眼

楼主(2017-04-17):
想把双子星改成载重6公斤的垂直起降,但是不知道电机和桨用什么型号的,大神推荐一下,电机和桨不能太大

网友A:
不好改吧?楼主打算怎么配置电机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改吧?楼主打算怎么配置电机布局?

改不是问题,问题是不知道用多大的电机和桨

网友:
在这个上面再加旋翼,有想法赞祝成功!

网友:
看见有改过的视频,也就是加套四轴系统

网友:
根本不行,别想美事了。

网友:
楼主,改垂直起降有很多方法。你想用哪一种?
      1, 四轴结合型。最简单的方法是增加架子,按四轴的方法做。四个螺旋桨全部朝上。实际上就是一个固定翼形状的四轴。
      2,四轴偏转型。在上述基础上,增加矢量电机座,起降时就是四轴,水平飞行时,将电机偏转90度(实际应该是93--95度)变换成前拉和后腿动力,可小油门高速飞行。
      3,涵道推举型。在前拉双发的基础上,再在机翼或机身上开孔,安装涵道螺旋桨,推动飞机垂直起飞。需要找准静态重心,防止大幅度的倾斜。
       4,机翼偏转型。在前拉双发的基础上,控制机翼的偏转,起降时朝上,起飞后倾转向前。原理类似鱼鹰22。X宝上有成品机。
       6,矢量喷口型。增加涵道螺旋桨,类似于米国的F35,按需调整喷口方向。难度较大,费用较高。
       我所知道的,基本就是这些。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申请加精。。。。。。。

网友(2017-05-26):
谢谢版主,把我的回答评定为最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