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关于飞控的一个很妖孽的问题?

楼主(2017-04-17):
有一次,飞机狠炸了一下。大概8米左右掉下来,碎石地面。原因是飞了一半显示屏从架子上滑落了,看不到飞机姿态。飞机捡回来之后观察了一下,就弯了两个桨,掰掰直想继续飞。结果刚刚离地不足2秒,(不足2米高度)又一头栽一块大石头上,炸鸡原因应该是飞控出问题了,突然抽风的。这一撞,直接射桨。
回去后发现,不管是重新刷机还是重启电脑。能发现这个usb的连接,但是不能连上飞机。然后我就把飞机残骸扔桌子上了。过了2天,插上电脑,一切正常……

过去也有一次,飞机会飞着飞着突然抽风。。吓得我有一整都不敢飞,后来也就莫名其妙的好了。

我猜想,这种妖孽的问题,是不是陀螺仪的问题?各位同学怎么看?

网友:
同款机架,刚刚炸了个电机,线圈炸坏了

网友:
不懂帮顶,希望大神看到,帮你解决!

网友:
我也前几天出现这问题! 炸过后一翻就抽风~ 后来飞航线也是! 用的hglrc f3 v2!  这几天新装了一台机顺便把那个有问题的拆下重新焊接组装就好了

网友:
我原来有个250也是这样,有时连飞几电都没问题,有时一块电池都要炸几次,都是随机的

网友:
应该是电子元器件不过关引起的

网友:
用手动模式

网友:
把飞控装减震胶试试

网友:
这个真不懂

网友A:
也把你的配置说一下这样大家好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把你的配置说一下这样大家好分析原因

就是一块SP F3飞控

网友A:
如果不飞自稳的话把陀螺仪关掉,开个4k就可以了,排除虚焊,F3的板子国内太参差,不保证质量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飞自稳的话把陀螺仪关掉,开个4k就可以了,排除虚焊,F3的板子国内太参差,不保证质量咯

啥??好像我听不太懂……陀螺仪怎么关?关了不就秒炸了……

网友B:
他应该是说的关加速度计 估计关了也一样 可能是陀螺仪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好像我听不太懂……陀螺仪怎么关?关了不就秒炸了……

不好意思 表述不清楚啊,好久没用bf地面站,在陀螺仪那一项,开启几k的选项下面去掉滑块选项也就是关闭陀螺仪检测,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应该是说的关加速度计 估计关了也一样 可能是陀螺仪挂了

加速度和陀螺仪是一块芯片呀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81&_dsign=3bdbb6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表述不清楚啊,好久没用bf地面站,在陀螺仪那一项,开启几k的选项下面去掉滑块选项也就是关闭陀 ...

受教!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另外我私信请教了你另外一个问题:

哥们,你也参加了KISS的活动吧?
我遇到一个问题,一直无法解锁(ARM),设置了辅助通道,同样一个辅助通道,放在寻机上正常,放在解锁就是无法解锁。你觉得这应该是个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微信群里提问的应该就是你吧,这种情况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你通道映射没弄好,我也是参加这个活动的,没出现过问题 一直在飞。确保通道1没被别的功能占用就行 建议不要用别的通道,1通道就行,你用的什么遥控器?

网友:
是够妖孽的。。。。。中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