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b6如何充4s的锂电池

楼主(2017-04-17):
有b3,有3.7V电池单充就ok。
充电口改造xh2.54 5y按顺序换成xh2.45  4y,多出一芯与前一根并线正极,接一sm-2y公头。
于是分别充电就行了。都是充满后取下,注意可能由于不同设备充电可能最后一块电压比钱几块略高0.1v左右,问题不大。如果太差大了需要连个灯或小飞机放一点电哟!好歹资源利用吧!目前一切很好,不知有无其他影响,有高人可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不行啊,电芯电压不平衡

网友:
写多少麻烦,而且时间久

网友A:
我感觉我的608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我的608白买了

呵呵!不要过于纠结,买了享受使用的便捷,没买就节约一点达到目的!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哦

网友:
买一个B6光板,几十元钱

网友:
厉害,给我电池坏了只能是换一个了……

网友(2017-06-14):
为了牛币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