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神帮个忙啊

楼主(2017-04-18):
想把双子星改成垂直起降,要求6公斤的起飞重量,但是不知道用多大的电机和桨还有电调,哪个大神帮帮忙

网友:
5010KV300左右的电机,17-18寸桨,40A电调,6S电池。最基本的动力了。

网友:
我也想见见大神

网友:
6kg 这尺寸能受得了?

网友A:
用现成得把,但6公斤有些大了,翼展两米吧

网友:
双子星最大用12寸桨,6kg垂直起降几乎没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现成得把,但6公斤有些大了,翼展两米吧

图上那是用的涡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那是用的涡桨吗?

不是窝喷,是螺旋桨得,21号我去看看去,聚我了解好像价格很美丽

网友:
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