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6遥控器

楼主(2017-04-18):
6通道的遥控器可以实现巡航吗?   我是做小车的!

网友:
巡航不是遥控器实现的,是通过控制系统实现的,首先你要有个控制系统装在车上,比如APM PIX之类的,刷小车固件,然后遥控器设置一个通道,对应控制系统的模式,然后用地面站设置航线。

网友:
需要飞控

网友:
需要一个类似于飞控一样的控制器   支持巡航的    然后在控制器里面设置一个遥控器对应的通道开启巡航模式

网友:
虽然看不懂,可是还是想来冒一下泡

网友:
完全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