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gps接I2C接口的两根线怎么接啊?谢谢

楼主(2017-04-18):
(图片)

网友:
是罗盘的线,随便接都可以

网友:
哈哈哈,看不懂,都试试

网友:
diingding顶顶更健康

网友:
应该是中间两根

网友:
这个方向看过去应该是  橙线第二 白线第三 两边不接

网友:
罗盘线接l2中间二根线,

网友:
好像是中间两根

网友:
vcc,scl,sda,gnd。正负极参考别的口。

网友:
其实看看说明书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