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啦

楼主(2017-04-18):
双发塞斯纳fpv成功试飞啦。还尝试了fpv降落。居然成功了。

网友:
恭喜祝贺

网友A:
不错不错 为兄弟帮顶 半年前我也是fpv首次降落 真像开真飞机

网友B:
祝贺,显示屏反光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贺,显示屏反光太重

是的,是不是得搞个遮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为兄弟帮顶 半年前我也是fpv首次降落 真像开真飞机

主要问题我觉得是触地时的高度比较难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问题我觉得是触地时的高度比较难判断

多试几次就清楚了

网友C:
这么牛?家飞控了?

网友D:
装了飞控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牛?家飞控了?

就一个nx3,用来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了飞控那

是的,nx3

网友C:
我们这边场地没法用起落架

网友E:
恭喜楼主,双发就是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不是得搞个遮阳

得搞一个,要不自己看的也难受

网友F:
上个飞机图学习下,两电机用的正反桨还是都是正桨?

网友F:
我也在飞双发,装机前我在想一个80a电调能不能带两个2212电机,楼主用几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场地没法用起落架

有点遗憾。我这里也是找一些断头路,车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双发就是爽。

耗电貌似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搞一个,要不自己看的也难受

嗯嗯,后面随便搞个

网友:
这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个飞机图学习下,两电机用的正反桨还是都是正桨?

全部正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飞双发,装机前我在想一个80a电调能不能带两个2212电机,楼主用几个电调

一个电调来搞得去破线什么的了,不过好处就是重量轻,设备舱也整洁。
我双电调,一个40A,塞斯纳空间大,可以装。
一个80A供两个2212,我觉得应该可以。朗宇2212我看它参数最大电流好像是28A

网友G:
6666fpv还能自动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遗憾。我这里也是找一些断头路,车少点

只能手抛和草降

楼主:
引用 网友G:
6666fpv还能自动降落

手动降落的

网友:
恭喜恭喜恭喜!!

网友:
路过帮顶,折腾就是乐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全部正桨

好的,正反桨用完全换正桨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肯定的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正反桨用完全换正桨

你用正反桨有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用正反桨有问题吗?

正反桨只能买到8045的,要是全用正桨可以用8060,拉力更大,正反桨是怕有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反桨只能买到8045的,要是全用正桨可以用8060,拉力更大,正反桨是怕有反扭

噢噢。反扭问题我觉得通过舵面微调来抵消就可以。我两边副翼舵面不在中立面的。空中平衡即可

网友H:
你的支架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支架怎么弄的?

得用长螺丝

网友H:
我记得这种支架只能用在铁的提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这种支架只能用在铁的提把上

长螺丝通杀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螺丝通杀

那i6可不可以这样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