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气压计问题

楼主(2017-04-18):
校准了几次 都没用啊,第一次校准地面高度-200多,第二次-40多 第三次-60多 第四次-80多米 相差数值有点大,气压计已经用了黑色海绵贴着了,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这个没法校准吧

网友:
怎么校准?

网友:
气压计坏了。得换气压计

网友:
哪家的PIX?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2017-08-08):
你先看看飞控上的气压计是 MS5611 还是 MS5607,是 MS5607 便要换成 MS5611。
打开 QGroundControl 的 sensor 菜单,监察气压读数是否正常,一般只是小范围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