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F4 飞控可以接华科尔 rx601接收吗?

楼主(2017-04-18):
原来的一架 cc3d的机子想升级f3f4了,原来是配的华坑rx601接收,看了下貌似f4只支持sbus,dsm,ppm,而f3支持pwm的协议但不支持devo的接收机协议,是不是一定要再买一个dsm接收?百度了半天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只能到这里来求助了

网友A:
F3支持pwm的接收,用601没问题

网友:
601线比较短  要尽量露出鸡架 或者买601线加长版的

网友:
没什么问题,飞控支持就可以

网友B:
换掉华坑的高频头,直接上futaba或者frsky的接收,岂不更好?

网友C:
可以,我上周放生的就是601

网友D:
华坑的就是怪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上周放生的就是601

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坑的就是怪胎!!!!!!!!!!!!!!!!!

感觉它偏要和pwm协议区分开来,接果没人鸟它接果就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支持pwm的接收,用601没问题

针脚定义不一样吧,失控保护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掉华坑的高频头,直接上futaba或者frsky的接收,岂不更好?

我已买了dsm的接收机了

网友:
pwm还有华科尔协议 这就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脚定义不一样吧,失控保护会有问题吗?

啥阵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上周放生的就是601

上天没一会儿就失控了,满油门朝天上飞去了,后来我买了701,这货不错,信号好,双天线,但是刷了固件的d7e通道全乱,心烦,后来买了山寨dmsx卫星接收机,这个好,对频好对,体积小,以后打算都用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