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groundcontrol地面站配PIX飞控

楼主(2017-04-19):
请教各位前辈使用Qgroundcontrol地面站配PIX飞控怎么设置任务距离拍照,这个问题我怎么都解决不了,请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
不懂来帮你顶顶

网友A: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接线没有问题的话,新版本设置很简单的,直接在地图标注任务点右击设置照相高度,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接线没有问题的话,新版本设置很简单的,直接在地图标注任务点右击设置照相高度,时间就 ...

你好,我的地面站是3.1.3我们的飞机是固定翼和多旋翼的复合机型,主要就是起飞后到达第一个点时要拐个大弯才能到第一点,但地面起飞时我们已经把机头方向指向第一个点了,这是什么原因,希望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地面站是3.1.3我们的飞机是固定翼和多旋翼的复合机型,主要就是起飞后到达第一个点时要拐个大 ...

机头方向不是按照你起飞的位置固定的,它是根据航点自动调整的,换句话说下一个航点在什么位置他的机头就会在完成上一个航点之后自动调转。如果你希望你的机头对准你拍照的位置,可以试试把下一个航点设置在你拍摄需要的方向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方向不是按照你起飞的位置固定的,它是根据航点自动调整的,换句话说下一个航点在什么位置他的机头就 ...

主要就是四轴起飞时会偏航,,上升到设定高度后,飞机就会转弯找下一个点,之后就切换到固定翼按照航线飞行,是不是磁偏角没有补偿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四轴起飞时会偏航,,上升到设定高度后,飞机就会转弯找下一个点,之后就切换到固定翼按照航线飞 ...

你看看仪表里面的指南针吧,用手机和地面站的对比,看看偏了多少,如果偏角不大,直接拧gp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