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osd求助

楼主(2017-04-19):
接线后没有osd数据
是按照这个接线的

网友:
osd有没有开机画面要是有检查线和设置
检查tx rx线~ 可以交换试一试~
要是没有osd开机画面说明osd没有启动~ 可以重新上电试一试~ 多试几次还有不接摄像头看看有没有osd信息 , ,  有些摄像头不支持osd叠加尤其是sony4140- 673

网友:
不玩apm很久了

网友:
摄像头制式不对有可能呀!

网友:
FLASH或EEPROM 没写入

网友:
不懂就要顶

网友:
OSD的供电不要从APM上取的,OSD要单独供电。

网友:
看看OSD两侧的电源指示LED亮不亮。

网友:
我来告诉你 如果没有接错线 可能最大是刷固件的问题 前几天刷了起码五十次,不显示,最多的乱码,没图像。。我刷出心得了。。。

网友:
不懂帮顶,强烈支持楼主ing……

网友:
你没说清楚 apm 你跳线了吗 ?

网友:
飞控背面焊点了吗

网友A:
沃日,情况不明让人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沃日,情况不明让人怎么帮你?

要做个视频上传吗  接了之后没有图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做个视频上传吗  接了之后没有图像了

你要说说是什么故障现象,什么配置,才能帮你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说是什么故障现象,什么配置,才能帮你分析啊!

加我QQ1433170218

网友B:
问下调参软件从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调参软件从哪里下载

百度有  中文版osd

网友(2019-03-25):
学习了,缺一牛都不行啊